华硕X550LC电池能开,适配器不能开 维修

楼主(2016-09-02):
如标题 上海浦东华硕售后送修, 客户电池殆尽后不能开机
测得主板俩个保护隔离完全没有导通,待机0.000
第一个隔离管PQ8801 5PIN有19V。 123PIN没电压, 4P没电压。
保护隔离管导通,PQ8801的4PIN要有25V
测得充电芯片BQ735

主攻电VCC没有

VCC是由PD8802过来的,BAT电压跟适配器电压的输入,才有VCC电压的输出,
测试PD8802的2PIN没有适配器电压,于是直接飞线19V过来

网友:
  充电芯片没有供电,导致24V出不来吧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点位图软件啊,没见过。

网友:
飞线高手啊

网友:
这线是不是太细了

网友:
有图就好办事.

网友:
飞的和我一样随便 一般不放心还是要在下面帖点纸胶带

网友:
19V的电压没来?

网友:
充电芯片的主供电没来

网友A:
这样飞线耐用吗?会影响其它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飞线耐用吗?会影响其它功能吗?

这俩个点事同一个信号A/D_DCIN

网友:
常见的都是mos管问题

网友:
华硕不好修啊。恭喜楼主,加分鼓励

网友:
上次修到一样的问题,,是25V驱动电压线路板漏电导致,,查了好久,,所有电压都正常,就是不出24V  驱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