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

楼主(2016-09-02):
技嘉H61  先是掉电后重启 我插上PCIE诊断卡  亮了  请问是怎么回事   怕后期还出现这情况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插个PCI 或者PCIE的东西上去 就能亮机  最后也是搭了个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插个PCI 或者PCIE的东西上去 就能亮机  最后也是搭了个诊断卡

我也遇到过  不过我那个 是pci的  找个pci 阻值卡 丢进去了反正用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