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显示后自检慢

楼主(2016-09-02):
N4050独显,开机能显示,出现LOGO后开始卡,进系统引导界面也很慢,启动系统后速度基本正常,进BIOS也卡,如图

有哪位朋友遇到过这个问题,刷过BIOS,CPU 内存均换过,光驱,硬盘都拔掉了,假焊过南桥,断开了独显供电,还是不行

网友:
进系统之后就正常了?这样的问题还真没遇到过。刷过BIOS,CPU 内存均换过,光驱,硬盘都拔掉了,假焊过南桥,断开了独显供电,。。。你有没有把声卡和网卡也断开试试呢?

网友:
声卡,网卡,USB口,把屏卸掉用外显

网友:
还有键盘触摸板,总之外设要一个个排除。

网友:
还差三分,我为什么会出现负分

网友:
该想到的都做了,这好象又是个大工程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看看USB接口有没有坏的 短路的

网友:
换个适配器看下

网友:
这情况不好修啊

网友:
键盘鼠标啥都没接,也是慢

网友:
DELL      cpu下面爱电容容易坏

网友:
问题比较奇怪,修好,分享下

网友:
应该是BIOS没有刷好吧

网友:
有换过BIOS刷吗?BIOS本体不是资料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刷的试试,看看时钟芯片什么的

网友:
时钟或者南桥问题吧

网友:
没有思路,外设有没有查呢.

网友:
这种问题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4_116:路过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