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不出集显供电,接独立显卡显示正常

楼主(2016-09-02):
华硕H61m不出集显供电,接独立显卡显示正常,BIOS也刷了 ,芯片换了还是不出来,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可注意CPU的PWM旁边的小八角 可拆掉试下

网友:
CPU试换过吗?

网友:
加焊南桥试一试

网友:
用集显的时候  看看跑没跑过内存

网友:
上个诊断卡看看代码 集显的时候

网友:
CPU是否换过呢。正常工作的话应该是0.45V左右吧

网友:
VGA接口也要考虑一下……如果供电正常的话……上次有修过ASUS H61M-E

网友:
你修好了吗?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现在还没有找到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H电源管理芯片 换一下,还有 MOS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