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ir 13 Pro云笔记本拆机图解

楼主(2016-09-02):
联想小新Air 13 Pro云笔记本拆机图解

  联想小新Air 13 Pro云笔记本只比联想小新Air 13多了一个Pro和云,小新Air 13 Pro采用了13.3英寸1920×1080分辨率显示屏,Intel Core i5-6200U处理器,NVIDIA GeForce 940MX独立显卡,GDDR5 2G容量显存,4GB内存以及256GB SSD,一款13.3英寸的轻薄本中还应用了独立显卡很是少见的,它的做工如何呢?我们通过拆机来一起看看吧!

联想小新Air 13 Pro云笔记本拆机 图1

  联想小新Air 13 Pro云笔记本拆机方法/步骤:

  联想小新Air 13 Pro背部有两条巨大的出风口,下方是分居两侧的扬声器。拆机从后面开始,首先拧下背部的固定螺丝。

联想小新Air 13 Pro云笔记本拆机 图2

  联想小新Air 13 Pro整机C面触控笔面积很大,并且具有指纹识别功能。

联想小新Air 13 Pro云笔记本拆机 图3

  打开后盖,就可以看到联想小新Air 13 Pro的内部结构了。

联想小新Air 13 Pro云笔记本拆机 图4

  联想小新Air 13 Pro背壳内部有大面积的石墨贴片。

联想小新Air 13 Pro云笔记本拆机 图5

  联想小新Air 13 Pro的内部结构特写。

联想小新Air 13 Pro云笔记本拆机 图6

  联想小新Air 13 Pro电池容量为45.5Whr。

联想小新Air 13 Pro云笔记本拆机 图7

  联想小新Air 13 Pro的左右扬声器特写。

联想小新Air 13 Pro云笔记本拆机 图8

联想小新Air 13 Pro云笔记本拆机 图9

  拆卸散热模组。拧下上面的固定螺丝,就可以将其取下。

联想小新Air 13 Pro云笔记本拆机 图10

网友A:
  联想小新Air 13 Pro的散热铜管和散热风扇。

联想小新Air 13 Pro云笔记本拆机 图11

联想小新Air 13 Pro云笔记本拆机 图12

  主板正面芯片组:

  红色:Intel Core i5-6200处理器,主频2.30GHz,内建Intel HD Graphics 520集成显卡

  蓝色:NVIDIA GeForce 940MX GDDR5 2GB独显

  橙色:Realtke-ALC声卡

联想小新Air 13 Pro云笔记本拆机 图13

  主板背面特写

联想小新Air 13 Pro云笔记本拆机 图14

  CPU特写

联想小新Air 13 Pro云笔记本拆机 图15

  独立显卡特写

联想小新Air 13 Pro云笔记本拆机 图16

  I/O控制芯片

联想小新Air 13 Pro云笔记本拆机 图17

联想小新Air 13 Pro云笔记本拆机 图18

  红色圈内联想小新Air 13 Pro的指纹识别组件。

联想小新Air 13 Pro云笔记本拆机 图19

  联想小新Air 13 Pro拆机到此结束!

联想小新Air 13 Pro云笔记本拆机 图20

网友:
又是一个单cpu的机器,集成度太高了吧

网友:
我修着一个进水的    好了又不行了

网友:
   威武。。。。。。。。。。。。。。。。。。。。。这个 经验给新人  很不错的

网友(2016-12-02):
有没有这个BIOS啊。。。。

网友(2017-04-22):
有拆屏的图解么、、、、、有拆屏的图解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小新Air 13 Pro的散热铜管和散热风扇。

联想小新Air 13 Pro云笔记本拆机 图11

集成度越来越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