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用什么软件来仿真开关电源呢

楼主(2016-09-02):
用multism 仿真一个基础的电路还可以但开关电源为什么仿真不成功呢?里面也没有高频变压器。
大家都用过什么仿真类的软件呢?推荐一款。

网友:
搞维修的地一般不玩这个...........

网友:
仿真一般都是用于逻辑电路

网友A:
这个一般偏向研发使用,我记得TI有个开关电源设计软件只要给出输入输出电压和电流就会给你一个参考设计。

网友:
这个以前玩过,是搭些数据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偏向研发使用,我记得TI有个开关电源设计软件只要给出输入输出电压和电流就会给你一个参考设计。

那是这线设计的,只提供方案,给一下参数,如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功率等,会给一些电源设计的方案,还有物料清单,但无法改电路,想找一个软件,就是把某个元件修改了,会出现什么情况,但multism 功能太少,如
电阻无功率 和最高温度等,电容无耐压值等。以前用过一款软件记得把温度就仿真出来了,超过电阻器的最高温度了,电阻直接给烧坏了,可惜那个软件忘了叫什么名字了,上学时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这线设计的,只提供方案,给一下参数,如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功率等,会给一些电源设计的方案,还有 ...

那你看一下Maxwell SV    PIExpert    vipersoft    VIPER开关电源设计软件这些都是比较专业的,还有个Proteus 这个我主要是用来仿真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看一下Maxwell SV    PIExpert    vipersoft    VIPER开关电源设计软件这些都是比较专业的,还有个Pr ...

好的,先谢谢了你了。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先谢谢了你了。有空研究一下。

建议你在辅助看一下书,光仿真不知道原因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