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华硕K43SD r5.0 无CPU供电!!!

楼主(2016-09-02):
昨天没上班,今天早上刚来的时候。徒弟跟我说昨天接了台华硕的笔记本,没CPU供电,他刷了BIOS还一样,叫我看看。
      拿到手大致量了一下确实没有CPU供电,其他供电都正常。看CPU供电芯片是95831,果断去掉24pin电阻。发现故障依旧,还好不是桥那边的问题,暗暗窃喜了一下
      正好手上有片G470,也是95831.换了再说。换好之后还是一样,难道是工作条件不满足?
网上找了点位图,一个个戳。发现VDD供电引脚只有3.5V。一般来说这个供电一般来讲都是5VS转换电压给的。找到转换mos管发现转换电压正常,不管他直接飞线试试。 CPU供电这边是飞到一个0欧电阻上。5vs都是经过这个电阻。    插上适配器窜窜窜  亮机
    好久没发贴了,正好有空来混点分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这样可以,应该是有断线,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啊

网友:
这样  也赚钱啊

网友:
不错呀.还是老师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