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0 拔CMOS电池可以亮机!

楼主(2016-09-02):
  今天接修一台E540机器   拔CMOS电池才可以亮 机     刷BIOS也不行    后来想想CMOS和南桥关连   就加焊一下南桥 OK了

网友:
这个机子是AMD的吗?

网友A:
没明白.拔CMOS电池才可以亮 机 为何又加焊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拔CMOS电池才可以亮 机 为何又加焊了呢.

这也是经验了  反正我碰到这种现象也都是直接搞桥

网友:
你这个是不电池影响的啊,看这貌似是桥啊

网友:
怎么拔cmos就可以亮机了啊

网友B:
绝对会返修,不会超一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绝对会返修,不会超一个月

难道要换PCH吗?

网友:
对,这种放电能显示的都是直接换PCH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