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10 的问题

楼主(2016-09-02):
手上有三片这板,其中两个EC烧了,还有一片开机 LPC 闪波,就掉电,也就说跑马了马上掉电,然后我把这个EC拆到另一个板上也是同样现象,我感觉是EC程序问题,但没有备用的EC  也没有刷这种EC的工具,还有一种可能是不是这板还需要装什么配件才能亮机?所以问问大家,这板是不是还要装干什么配件

网友:
编程器也没有吗

网友:
EC是不是带程序的啊

网友A:
彭大师,我还认为你消失了呢,宝宝上买个带程序的EC就好了,配件引起的应不可能,联想机器没有那么挑掦的

网友:
搞清楚了,电原线的问题,要用原装电源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彭大师,我还认为你消失了呢,宝宝上买个带程序的EC就好了,配件引起的应不可能,联想机器没有那么挑掦的

陈小吊在哪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