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45 LA-8127用电源不加电,用电池可开机,不充电,电池用完也不开机了.

楼主(2016-09-02):
客人拿来一台联想E545电脑,说用电源开不了机也不充电.,拿来电池有电也能进系统.用了一会电池没电了用可调电源也不加电了...说好价钱拆机维修.开始以为是简单的事,用表测了下前级的MOS管没有短路的地放,先换充电芯片在说,一看是BQ737找一下芯片没有这个芯片.网上收了下说可以用BQ727能代用.找了个727的对图纸看了下引脚定义是一样的,直接换上,插上电源还是一样不加电.PQ304不导通,后级也没短路阻值都正常.还 是围绕BQ737找原因.,测BQ73720针 VCC18V.5脚ACOK0V,16脚6V PQ304没导通.10脚无电压.测PQ304的控制脚18V不对.正常是8V左右PQ304导通的.测PACIN为1.4V,不正常.查该引脚电压是由BQ24727VDD和PQ319转换过来的,测BQ24727VDD电压为6V正常,又测PQ319外围电阻有一个电阻PR339阻值为3.2KΩ,正常为12KΩ,拆下场管pq319再测电阻阻值正常为12kΩ,确定pq319有问题,找了一个代换,然后就完美亮机!充电也正常!

=。=! + 1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楼主太牛逼,功底深厚,值得学习!!!!!

网友:
E545的充电芯片是BQ737,用BQ727的代用没问题,完全可以通用

网友:
隔离电路的问题

网友:
楼主给力!对大神的崇拜 就像楼上说的  如滔滔江水连绵不休

网友:
这是我师傅,

网友:
不知道什么情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