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D刮骨疗伤

楼主(2016-09-02):
机器进水到屏线接口部位烧穿,如图,没啥技术含量,顺着点位图一步一步查就行了

网友:
唉我去  楼主 NB啊  这都行!真给力!

网友:
这点都能修好!!!!

网友:
这么严重也能修好,太厉害了。

网友:
这都能修好   也不容易了

网友:
不错.救活了一个本本

网友:
楼主很耐心   都挖穿了

网友:
这么严重也能修好,太厉害了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这种机我别被我看见 看见就死刑   换板 哈哈  修着累

网友:
真是刮骨疗伤

网友:
楼主真是太谦虚了

网友:
烧成这样都能修好  ,真是厉害

网友:
运气真好啊 屏这些东西没中招

网友:
这活不好做啊

网友:
修好了。真不简单啊

网友:
还好是屏接口这里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一个,也是这个部位烧坏了, 换了一个接口,和屏线, 结果灰屏, 打LVDS阻值都正常,换了LVDS转换芯片ANX1121 还是一样灰屏, 最后才发现新换上去的屏线有问题,

网友:
烧这样都能修好,厉害。

网友:
楼主 好牛  不过这板子  能用多久 是个问题  PCB板穿了的那块 因为碳化原因在短路的话 少的东西 哈哈 就不知道有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