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5XM-A触发后无内存、桥、CPU供电

楼主(2016-09-02):
A85XM-A触发后无内存、桥、CPU供电,借用大神画的IO脚图,NCT5535D32脚SLP_S3#3.3V已经出来了,内存供电用的RT8120H,发现第七脚没收到开启信号。怀疑是IO坏了,谁知道这个IO是哪个脚发出开启信号的。

网友:
不全面吧,,,,

网友A:
桥发出S3 S4经EC转换开启后继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发出S3 S4经EC转换开启后继电压

用发这个贴的分下了份点位;现在EC已经到桥发出的SLP_S3#和SLP_S4  就是出知道是哪个脚去开启内存供电。

网友:
直接换这个8120,华硕的板子,AMD的板子内存的供电好多不受控的

网友B:
这个内存供电芯片是上电电压就出来的。第7脚外围就接一个电阻两个电容接地。接了一个RT8210B后,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C:
华硕主板 一般只看822  刷BIOS 桥 当然了 前提是得去测量

网友:
如果7脚没有跟别的地方相连  那就换一个芯片吧  81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内存供电芯片是上电电压就出来的。第7脚外围就接一个电阻两个电容接地。接了一个RT8210B后,电压都出来 ...

最后修好啦啊

网友:
5角VCC  和7  EN都正常都  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主板 一般只看822  刷BIOS 桥 当然了 前提是得去测量

是你只会看这些吧

网友:
如果有图纸跟着图纸走,没有图纸就得跑线了

网友(2017-04-01):
这个是比较高级骗分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