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dp充电问题

楼主(2016-09-02):
机子充电显示正在充电,但是电量充不进去,查了主板观察到板子有明显烧焦付下图片,求哪位大神有拍到该主板的高清图,我看看这里少了什么原件

网友:
烧成这样了估计难修了

网友:
和X550cc一样不?

网友:
找个图纸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看看淘宝上面可有

网友:
一般都可以看出来的,仔细点可以的

网友:
修好再分享一下呀

网友:
上淘宝找找

网友:
各位大神,已经搞定啦,我拍照的位置是短路的,和充不进电无关,以后发现充电不进去的情况可以检查充电保护电路的上下管,我这台是上管击穿了,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A:
上管开路了么??

网友:
烧胡了,你上淘宝上看看了

网友:
希望有的拍图给楼主  估计你的这个版层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开路了么??

不是,如果开路了就不能开机了,是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