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胜于雄辩,宏基4738上可以用0774007代用0774211

楼主(2016-09-02):
今天100大洋收了一台宏基4738G      上电电流到1.3-1.5-1.3  有跳变,且按键盘有复位
加焊无果,确定是显卡问题,上论坛查了下,宏基4738ZG用的是216-0774007
宏基4738G用的是216-0774211

0774211 价格不便宜,且料板上很少能找到,0774007 很多机器都有用,从料板上拆下一个0774007
装上OK

我没动BIOS,

网友:
挺不错的经验 加分

网友:
你运气真好,我上次代换了两台没有一台成功

网友:
之前还考虑换完显卡要不要刷4738ZG的BIOS,结果上机就亮了。
看来是通用的。

网友:
楼主好技术呀

网友:
这个分享的可以,谢谢

网友:
不错的经验,下次就直接代换了

网友:
这感觉相差很大啊,楼主有胆识,

网友:
今天试了确实可以

网友:
这个可以代换那成本就低很多啦

网友:
代换的实际维修经验 加分

网友:
这个经验很实用,以后遇到了可以试一下,多了一条经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一般BGA芯片都是没想过代换的。。。

网友:
是不是真的啊啊

网友:
收藏下,好经验

网友:
楼主技术很到位啊, 学习中

网友:
这个也可以代换嘛- -

网友:
正好也接到一台,试下阁下的方法

网友:
楼主看过芯片内部结构图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