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Q5WVH 版号la-7912p,请大师指导,给点思路

楼主(2016-09-02):
宏基Q5WVH 版号la-7912p,情况是这样的,EC和桥已经拿掉了,3V,5V控制管PQ20也拿掉了,用电池3V、5V 电压能够正常发出,适配器模式电流0.04(3V、5V与后继电路已断开),公共点被拉低为4V左右;测量主板无短路的地方,pu5,两组上下管已经更换过,故障不变;去掉两组上下管,3V,5V线性电压正常,公共点不会被拉低,无掉件,检测电路电阻正常,请各路神仙指点,什么原因导致适配器模式下公共点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