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P31蛋疼的维修

楼主(2016-09-02):
      客户拿来MS7788(V星H6-P31)说不开机。拆开看背面明显看到有断
线,觉得可以秒(接好后才拍的)
     1、 客户走后接好线,按开关,一点反映都没有。

2、马上测开关针才0.6V,找开电路图点位图,以为R756开路了,叫徒弟找个
4.7K电阻换上。一测更晕了,上拉电阻一头5V,开关那头才0.5V

3、为了给新手看下,作个解释:按下开关,会给IO 80&(表示80脚)一个高低跳变的触发信号,IO收到后也会发出高低跳变的信号给桥。向桥请求上电,如果桥触发的条件满足,就会发出持续的高电平SLP_S5#(S3#)信号给IO。

4、开关那一头连IO,不会IO坏了吧?把IO的80脚挑起,还好一个样,说明IO没坏。再看5VSB还连uP7534,忙把它吹开,还是一个鸟样。
5、晕吧,电路图不复杂,但足于搞死人。剩下的只有开关针板层漏电,可一测开关针对
地电阻有几个K,不像是漏电的。好吧我投降,打电话给客户,不要RESET#了。
客户说怎么搞都可以,修好就行。于是飞线到RESET#第7针,问题解决。
6、电压正常了,按开关还是不动,测发现桥没有发出S5#、S3#,查点位图找触发条件的,
突然风扇就转了,再试下发现最快是5秒慢时10多秒左右就触发。懒得修了,打电话给客户,
客户接受(碰到过换了晶振也没用的,有谁知道原因告知下,谢谢)。
7、上CPU,内存接显示外设后发现卡99。刷BIOS,后还是一样,一测发现供电正常,
但KBRST#是低电平。修到这里不能放弃,刚想换IO又好了,不过IO也换了,免得误事。
8、换后还是一样,但测KBRST#是高电平的。换键盘还是一样,
就像下面的图一样。

    9、到此,没有必要修了。发帖给大家,希望大家给个建议、喷下水也好。
最重要的还有请加个分,谢谢。

网友:
脑壳大。。。看到这些

网友A:
最后问题都解决了没啊

网友:
看着头大 真的  实在不好修  和客户说 换块二手的

网友B:
卡99不是因为PS/2的问题吗。我只是看的我没修过

网友C:
供电出问题了也 会

网友C:
查IC的型号和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99不是因为PS/2的问题吗。我只是看的我没修过

应该是的,原想问题不太的,现在想起可能要换桥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问题都解决了没啊

没有,几十块钱的东西,估计要换桥,怎么修的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出问题了也 会

但我查了供电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IC的型号和供电

供电有啊,老卡99,不修了

网友D:
确实没得价值修了    直接换一块二手的

网友E:
没有维修价值的主板,一般不维修,要求客户直接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没得价值修了    直接换一块二手的

也是,开始认为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维修价值的主板,一般不维修,要求客户直接换板。

开始还以为好修,没想到这样了,以后收这些板要小心了

网友F:
我这也有一个RESET复位电压低的板子 我就是没有找到那个上拉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这也有一个RESET复位电压低的板子 我就是没有找到那个上拉电阻

型号一样吗?不一定是上拉电阻问题。那个电阻我记得在CPU座上一点,你找下

网友H:
问题都解决了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问题都解决了没啊

没有的,修到后面不想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型号一样吗?不一定是上拉电阻问题。那个电阻我记得在CPU座上一点,你找下

我是技嘉P4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