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M9WRD5 开机 死机

楼主(2016-09-02):
海尔 M9WRD5 开机 指示灯亮了 显示 无信号输入 是花屏的 然后按开关不起作用关不到机 死机状态 是不是资料的问题哦 请指导
资料

网友:
什么样的花屏 可能屏坏了

网友:
最好拍张照片 拔掉开关 短接关机能不能关掉 可能驱动板坏了

网友:
重新插一下屏线

网友:
先把开关拔掉 排除开关的事 如果还不行 可以刷下程序 还不行的话 就改通用板上去 判断是哪个板的问题 再维修

网友:
拆开先检测电容是否有身份了

网友:
拍个照片看看啊

网友:
花瓶 一般屏问题多哦

网友:
太笼统了。

网友:
遇到一台一样的,可能是固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