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60温度高 怎么办

楼主(2016-09-02):
i5的一代 cpu温度高加压90多度     换cpu不行    换散热片和风扇不行    主板的铁壳子cpu供电换掉 还是不行   cpu背面的nec大电容换掉不行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说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分享下

网友:
查下CPU 这边的温控相关线路试试

网友:
刷BIOS,做系统,不行主动给CPU降频

网友:
温控有问题吧!

网友A:
给cpu降频怎么将,这边清灰也不行,不然准备换cpu了

网友:
不死机不断电吧?是不是检测错误?

网友:
只能换CPU试了

网友:
刷bios 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刷个BIOS 试下

网友:
你这个只能刷BIOS试试了

网友:
bios刷过了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cpu降频怎么将,这边清灰也不行,不然准备换cpu了

cpu换过了 不行

网友:
感觉像CPU没有垫好 或者是铜管的问题

网友:
改个风扇试试或者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