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87 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6-09-02):
华硕M5A87 风扇转一下就停。 待机电压正常。PSON,5VSB都正常,与之相连的都有供电。
开机风扇一转就停,测电压5V 3.3V 12V均没有电压。 5VSB 有5V,PSON无。
ICS芯片发热严重,更换后发热不大了。5V 3.3V 12V仍然无电压。
电源座对地阻值正常。

补充内容 (2016-9-3 11:40):
后来发现很奇怪的问题,插上24针电源后(不通电),3V 对地阻值15,5V对地45,12V 有2000,数字有变化。不插电源,主板打阻值都正常的。电源是正常的

网友:
有短路   电源保护了吧   把小4PIN  拔掉看看

网友: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一般都是CPU供电这一块出问题

网友:
感觉应该是短路吧,问题这么多。。雷劈板吧

网友A:
转一下就停  在次点击开关是否能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一下就停  在次点击开关是否能上电

再次短接,不能上电。第一次短接后,PSON一直处于0V,5VSB会恢复5V

网友B:
同样认为小12V对地应该是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认为小12V对地应该是短路的

小12V对地不短路,一开始就有考虑到这个问题。这板子可能没什么价值了。

网友:
这种应该坏的东西挺多  我最近就弄了一台 刚点亮 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看下哪里有短路吧,。这话就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