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 CPU供电不集显供电

楼主(2016-09-02):
联想B320  CPU 集显供电不出 换CPU  换H61刷BIOS  还是一样

网友:
集显供电要到显示那步才出来的,不是触发后就出的,你还是不要一直纠结在这个集显供电上,我以前就被误解过很多次

网友:
6X /7X 集显供电是在CPU收到PCH发出的CPURST 后,CPU再次发出SVID组合给CPU供电芯片产生集显供电,你先看一下CPU有没有复位

网友:
复位发出的条件是PCH收到SYS_PWROK信号

网友:
修好了么

网友(2019-11-15):
我也有个同样的问题 不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