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碰到的2台笔记本就当记录心情了

楼主(2016-09-02):
第一台 联想 sl410k 同行送来后直接撂下不通电走人了。  此机器修了2次才搞定!  第一次上电无待机,拆开后保护隔离过压二极管直接烧糊了 ,充电芯片也明显烧了一个洞,找料板换上 测试全板对地无短路接着上电自动触发上电了,小电池拔了自动上电也对!插上屏发现暗屏,直接拆屏测试升压芯片短路直接在废屏上面找了一个芯片换上了。测试不短路接屏上电亮机 进系统测试正常了。第一次维修结束 。换了充电芯片, 和屏升压芯片。 电话通知客户取走了...
上午拿走下午客户又过来了说还是不开机,我说不可能啊!用稳压电源试机确实是无待机。接着修吧 这次客户把适配器拿过来了我一看我擦还带这样玩的! 这样第一次修的故障应该就说的通了...
应该算是适配器惹得祸吧!看图 没打算发帖的也就没拍照      第二次故障也很简单吧 公共点电压有了无待机3v 5v  测试对地5v短路 烧鸡瞬间对地正常 万用表直接打上下管都正常 查二级转换电源也都正常,再次围绕待机芯片isl6237 展开攻势 当测到待机芯片isl6237第7脚的时候对地短路去掉旁边电容依旧短路直接风枪拔掉芯片对地正常 找了一个tps51427 换上待机 ok  触发 0.156看电流也像无cpu供电直接测 全板测试供电正常就是无cpu供电拿起万用表 第一步下去直接测到20脚无vin 比较顺利 断电打20脚对地值短路 全板电压正常只能说芯片内部短路 找一个全新isl6266a 换上触发电流上去了 接屏测试还是暗屏我想骂人了.. 接着在拆开屏测试升压芯片又挂了  再次找了一个废屏拆掉升压芯片换上好了 这是第二次换下来的芯片....亮机图

第二台 联想z475 屏线惹得祸  此机器 一个故障点导致2个地方烧坏 屏主芯片还有dp_lvds芯片烧坏看图
这台机器是另一个同行的,说是灰屏来借个屏试试给他一片好屏测试依旧可以显示了但是还是不正常拿给我看看随口给他说了一句显卡坏了吗就放一边了 。忙完手里的活把他的机器拆开仔细看了一下,屏芯片烧了个小洞感觉不是太好有可能显卡也烧坏了这个钱不好赚了!拆开机器找到屏线接口打开图纸 打lvds对地阻值就一路int_txloutp0对地无穷大 测量线路通到dp芯片里 还好不是显卡网上定了个芯片到后换上 测试所有lvds对地正常,接这把屏主芯片换上 焊盘一根线直接烧糊了 飞了一根 换好用驱动板测试屏正常。拿过屏线一看有烧坏的地方想这凑合了吧在发客户还要在等几天, 忙了半个小时断了6条线全部接上了插上屏接上主板测试显示正常了,本以为ok了, 但是接线处太粗了上好螺丝合了2次屏 应该排线又搞断了 直接不上电了,拔掉屏线就ok了还是不搞了! 交给同行自己发屏线换上吧... 接线图片忘记拍照了一般遇到屏线断2-3跟的接上还能凑合这次是白忙活了....不知道其他维修师傅有没有好办法还是直接发屏线换那?

网友A:
修完主板 还附带修屏 如此维修也是费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完主板 还附带修屏 如此维修也是费力了

谢版主加分 真没办法 小地方报价多了客户就不修了 能修就修了也是没得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