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50 键盘不能用,换过键盘 EC

楼主(2016-09-02):
戴尔4050  键盘不能用,换过EC和键盘 刷过BIOS,外置USB可以用  触摸板可以用,KB_DET#  3.3V,CAP_LED_R 0V,其他对地址都正常744,麻烦大师们给点思路

网友:
我没有可能是键盘口的问题呢?根据你说的情况,好像都是正常了,哦,对了,你可以考虑刷下BIOS,以前遇到一个联想的也是这情况,最后刷BIOS好了

网友:
键盘接口 看看  中间有没有转换芯片

网友A:
机器已经好了     刚才上BGA小考了南桥     结果还真好了     比较纳闷

网友:
烤南桥好了也是情理之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已经好了     刚才上BGA小考了南桥     结果还真好了     比较纳闷

看到你的贴子我就想到了桥,KB_DET#这个信号我记得是桥发出的

网友:
与键盘相关的也就这么多东西,都排除了那就剩下桥了

网友:
键盘问题。我有一次也是换的新的键盘。不能用,也是能搞的都搞完了。实在没办法。在定个键盘就好了。

网友:
键盘问题简单的,就那么点东西

网友:
接口加焊 下

网友:
有可能和南桥有关。

网友:
南桥引起的少哦

网友:
这种南桥问题的少见

网友:
呵呵,确实少有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南桥虚焊了..

网友:
也就只剩下南桥了

网友:
键盘不能用, 考南桥好了,

网友:
好了 心情就巴适嘞

网友:
刷BIOS,换键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