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321上电不显示

楼主(2016-09-02):
电流0.9左右,不跳变,刷BIOS无果
刷BIOS

网友:
除了刷BIOS 三板斧还有两招呢

网友:
除了BIOS还有很多因素可能造成如此故障

网友:
还有那个大电容你没有弄.

网友:
电压起全了吗?

网友:
卡0.9有的机器是内存没过或者CPU没工作正常重点测量。

网友:
这样的维修只能告诉你换板

网友:
就是为了赚点积分。。。。

网友:
解决了吗,,什么问题

网友:
检查出来问题了吗

网友:
按不跑码来修

网友:
取下内存 再看电流

网友:
描素的不够清晰,但是跳到0.9 首先看下BIOS 其次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