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2 3.00 无CPUvtt供电求助点图

楼主(2016-09-02):
p8h61-m lx2 3.00 无CPUvtt供电求助点图,主板上点掉电,明显就是却供电。就查找到了  CPUvtt无供电,目前无点图,望大神给个福利
小弟在此十分感谢

网友:
论坛应该有这个点位图吧

网友A:
看看 VCC  和en  第一条件正常不 楼上有人发点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5084-1-1.html  看看能不能用上

谢谢  搞定了,换了供电芯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 VCC  和en  第一条件正常不 楼上有人发点位了

搞定了  找到点图就好办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搞定了,换了供电芯片就好了,

恩   修好了就好  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