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示波器维修三修昭阳E47A无待机。

楼主(2016-09-02):
  机器型号:联想E47A
  故障现象:无待机
  这机器也是维修的同行拿过来给我修的,就说是没待机让我看下,说是别人修过的,他修了一下没修出来就给我了、
  目测主板改换了都换了,滤波电容和两套MOS管。待机这块惨不忍堵呀 。。当时以为修不好,就没拍照了。
  别人都有示波器,我这里吧,有一个不过不太好使,抓波不太准,所以全程维修就没用示波器了,全靠测量数据来维修了。
  看图纸用的是RT8206M  在看板上被上家换的是6237.。上基地看了一圈,有说通用的,有说不通用的。。按照自己的思路修吧。
  订了全新8206M换上也是一样没有待机,这个芯片确实奇怪,,论坛有人说会有叫声。。。我也听到了,啊的一声叫。。瞬间就保护了。。
经测量,把图中的两个地方 飞线连接起来后开机正常 一切正常,还在测试。来张亮机图吧 最近分少,,看到贴子的兄弟,帮忙加分啊。。后续还有很多很多案例给大家分享,加分如果能上200分享苹果维修案例。。主要是太忙了,没时间编辑贴子,加的分多了。才有动力,你说是不是??哈。

网友:
对了。忘 了提醒 ,,6237不能代换这个芯片,,我的代换了后芯片发烫。。

网友:
没有驱动供电吧?

网友A:
你 说的是PR105和PR256直连??本来是断开的么??

网友B:
按图纸的,应该是有上料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 说的是PR105和PR256直连??本来是断开的么??

故障应该是断线 连起来不就修复故障了

网友:
我在修装COMS电池就不触发,拔掉COMS电池就能开机正常,现在搞的有点头晕!

网友C:
飞线 难道是直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线 难道是直连吗

是的呢。。

网友:
果然是好贴要顶起来。

网友D:
这两处零欧电阻有问题是吧

网友:
lh   wsm bshua  bios

网友:
很好学习了了了

网友:
楼主威武啊 a

网友:
看来高手真的是在民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处零欧电阻有问题是吧

没有采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图纸的,应该是有上料的啊……

实际是没有的呢!!

网友:
学习了,加点分。。。。

网友:
时序 经验  耐心 成就未来

网友E:
这维修技术好6  我苹果板子都不想碰  啥都没有 修的脑袋大

网友F:
厉害啊  那要波波没啥用了

网友:
难道是断线了

网友G:
不错呀,我也来学习学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维修技术好6  我苹果板子都不想碰  啥都没有 修的脑袋大

苹果板子啥都没有?不会吧,啥都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厉害啊  那要波波没啥用了

恩。。。有测波的功夫基本上芯片条件都查完了。兄弟加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错呀,我也来学习学习吧

学习了加点分吧。。兄弟~~~

网友:
高手修机就是快。。顶一下。

网友:
细心 有图纸好修,,,,,,,,

网友:
断线,是吗

网友:
不是断线。。是改电路。。本身是没有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