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主板苦难维修

楼主(2016-09-02):
技嘉H61主板问题是一开始点不亮,维修后点亮了,做了个系统,其实系统在某个硬盘已经做好了的,直接接板用的,现在问题是所有的USB接口不好用,集成显卡不好用,希望知道这个情况的朋友帮我看一下,这个一办是个什么情况。对了,补充一下子,桥芯片已经换了,USB线路已经跑了,没有问题,BIOS也已经刷了。希望知道的能简单地‘提个醒。

网友A:
集显不好用    要先确定 跑没跑码  过没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不好用    要先确定 跑没跑码  过没过内存

人家都能亮机的

网友A:
集显不好用 能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不好用 能亮机?

你看他帖子说的

网友:
他说不定点亮 应该是用的独显吧  现在集显不好用

网友:
你看看你第一个问题那里  会不会是第一那个问题没有处理好导致USB不可用

网友:
一般主要看你最初问题是什么,USB不好用的话看有无USB的保护管,先拆掉。看下供电

网友:
是你的桥没换好吧

网友:
怎么想都是桥芯片的问题啊 应该是像楼上说的没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