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一体机B500屏 一个点T3的管子型号求助

楼主(2016-09-02):
  如题 按丝印T3查手册得知型号为BSS63,但板子标注代号是D说明应该是个二极,但实物前面有个小圆点,求指点.附图

网友A:
和左边那个一样的,如果有个脚接地的话,那可能就是PNP的三极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左边那个一样的,如果有个脚接地的话,那可能就是PNP的三极管了

两个一样,谢谢提供思路.还是想找到确切型号

网友:
两个都一样,测一下旁边的不就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
旁边不是有一个一样的管子吗,用它来判断它的管子类型

网友B:
此屏算是修复,谢谢大家回贴,屏故障现象为开机显示LOGO后逐渐白屏,找到坏板拆件焊好后故障不变。拆屏直接上5V电压测试电流高达3个左右。手摸零件有一个叫A61686的IC烫手。找零件替换后上电还是烫手。因查不到该IC参数。想到开机瞬间可正常点亮,应该该IC可能不影响工作。直接将该IC拆除,给屏5V供电测试电流500MA左右。将屏装回正常点亮,希望我的经验能帮到遇到此故障的同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此屏算是修复,谢谢大家回贴,屏故障现象为开机显示LOGO后逐渐白屏,找到坏板拆件焊好后故障不变。拆屏直接 ...

那个烧毁的管子 最后换了没

网友D:
拆了IC都能好我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烧毁的管子 最后换了没

换了.淘了块板子拆的件.换好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了IC都能好我不信

说实话我也不信,但确实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