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问题啊!!!全板电压跳变,求助各位老大!!!

楼主(2016-09-02):
来了一块技嘉775的主板,接上电源能触发上电,但全板电压跳动3.3v、5v、12v全都有跳动,随着内存状态灯一闪一闪的跳动,检查过电源是好的,这种现象怎么下手啊。。。。。。不是二修板,检查外观没有掉件等。。

网友:
BIOS刷下试试

网友A:
信号不到位,H61平台的板最喜欢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不到位,H61平台的板最喜欢这样

额,这是775的,也是信号不到位引起的吗,还是按时序来?

网友B:
拔掉 12V   看看还跳不跳了

网友C:
找个板子对比打下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掉 12V   看看还跳不跳了

拔掉12V还是一样的跳,不上CPU也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个板子对比打下阻值

我这个没有其他的这型号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没有其他的这型号板子了。。。。。

找个差不多的板子也行

网友:
北桥坏就会这样

网友:
打一下ATX的 对地正常不

网友:
这板子不好修啊

网友:
其实这种板子,我说下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修哦。只是我个人见解,你可以反推直接从前面把信号给人为断开,比如内存供电的开启什么的。看下具体是哪里引起的。台式机板子我没修过我修笔记本一般碰到就是如此修的,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
马克一下 等大神回答 好学习

网友:
能跑吗吗?

网友:
坐等答案 希望早日解决

网友:
应该看看板上的电解电容有没有坏的?  换下试试! 或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我修过一样的故障,是技嘉的EP43主板,全部电压一直闪的,你测量一下绿线是不是也跟着闪,先从它下手,好久的事了,怎么解决的我都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