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 SY-I6H-L 无显

楼主(2016-09-02):
SOYO SY-I6H-L 无显,
刷BIOS无效,后测量发现一个5V电感LP21 二端电压为波形,摸其滤波电容CEP51发热,拆下量无容,换一个470 16V电容显示OK

网友A:
你发的什么啊  我完全没有看懂

网友:
无图无真相    下次发贴 希望能配上图片 不然有刷分嫌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什么啊  我完全没有看懂

楼主的大体意思是   5V的滤波电容微短路 造成5V   不是一个平稳的电压  而是变成了 方波  不稳定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看不明白 请问是那里的5V   ATX的5V?

网友:
如果上个图片和波形图片绝对能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