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华硕A53S不触发 板号:K53SV REV:3.0

楼主(2016-09-02):
今天收到同行拿来的一台华硕A53S笔记本。接手通上可调电源发现待机电流正常。按开关没反应。使劲按了好几次。不触发。果断先拆机 拆机发现了明显的进水很近不过进水位置也算是幸运的都在触摸板那边基本没什么主要的电子元器件。简单的洗刷刷。按正常的话先量一下3V 5V吧两个电压都正常。之后量EC的工作条件。量到EC的复位。2.8V 正常需要3V以上但是有的个别机器不一定非要3V.看一下图纸吧!

      之后我暂时没有理会它 之后继续量其他工作条件都正常后来。没办法还是查一下这个电压到底谁给的。就找到了一个工作条件

  一看要3V的电压2.8肯定不够。后来我将EC的3.3V供电飞线给了它开机试一试完美亮机。

网友:
刚学维修没多久。

网友A:
很不错哦,细心,加油

网友B:
原来是飞线,为什么不检查一下为什么电压不够?

网友:
没有 修过   路过学习

网友C:
修的不错  多活跃迅维 慢慢就修的顺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的不错  多活跃迅维 慢慢就修的顺手了

是啊。但是最近一直很忙都是修一些简单的问题很少修到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飞线,为什么不检查一下为什么电压不够?

查到了但是懒得换啊160K的电阻问题。导致电压不够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哦,细心,加油

多谢多谢。一直在努力学习中有时候会遇到瓶颈

网友:
修的多了,经验够了。修起来就顺手了

网友:
电压幅度 有时候是维修中很容易忽略的细节

网友:
修进液的本本就是需要细心

网友:
不错。。。小问题 。。。解决挺好

网友:
修机器容易发帖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