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45戳下晶振就开机

楼主(2016-09-02):
戴尔1545戳下晶振就开机,协振电容换了,不顶事,打算换电阻,现在没思路了,是不是桥完蛋了,老机器不值得去深修

网友A:
相关的原件没有几个 谐振电容晶振 桥

网友B:
还晶振,不行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C:
先加焊一下不行就换吧,没什么好说的。

网友D:
关键的晶振都没有换过

网友E:
最好是晶振,谐振电容,电阻,一起换,换一个主板的上的,全套。再不行只能换换南桥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关的原件没有几个 谐振电容晶振 桥

只差换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晶振,不行就是南桥坏了。

晶振电容都换了 就剩下换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加焊一下不行就换吧,没什么好说的。

我实验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的晶振都没有换过

你没仔细看吧 晶振我换过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好是晶振,谐振电容,电阻,一起换,换一个主板的上的,全套。再不行只能换换南桥试试了

就剩下换桥了

网友F:
换桥吧 戳下晶振能触发的 换晶振不行就换桥

网友G:
找个旧桥试试呗!

网友H:
晶振 不行就桥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桥吧 戳下晶振能触发的 换晶振不行就换桥

换桥好了 谢谢

网友:
加焊不行 我换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找个旧桥试试呗!

谢谢 我换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晶振 不行就桥 试试

换了个旧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