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被同行换屏导致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6-09-02):
地点:无锡江阴飞音
时间:2016.9.2
人物:q759315349
故障:不开机
机型:CQ41 la-4107p VER1.0

----------------------------------觉得有用 请点评分加分-------------------------------

在没接这台机器的时候  昨天这位同行就拿了根高压条来问我有没有这个高压条 因为我备用的都是通用高压条 SO... 没有给他 问他为什么要换高压条 他说有字体 暗屏!
当时我就说了 是不是灯管不好了 没回复我就跑掉了。! 然后 自己整着整着 把板子就搞坏了 来找我弄!
言归正传:

接机 大短路 !以为是块大肥肉 拔掉电池不短路 肥肉肥肉啊!

在线测量PQ102 PQ103 ,PQ102击穿 更换 待机正常0.01A  如果故障有这么简单 这帖子根本不用发啦。
触发上电 0.01-0.72A 隔10秒左右 重启 至0.72A循环! 典型的触发掉电  一般为缺供电或者缺少重要信号
跳跃式维修 大电感测量电压正常 5脚管子 4脚输出正常 简单三板斧 第一斧----刷BIOS  刷完之后 天还是那个天 云还是那个云! 还是按部就班的来修 当CPU供电产生后会产生VGETE及输出CLK_EN# 测量VGETE 3.3V 测量Q30脚位G级 0V 正常 表明CPU方向正常 接下来的是修时钟电路。

1.供电 正常 但是阻值偏低  2.开启 异常 3. 14.318晶振异常 无波无电压
追查CK_PWRGD  Q30G级为低电平正常 D级为0.4V不正常 以为是上拉电阻坏了 没找到这颗电阻 测量D级与+3vs_ck505的电阻阻值为9.6k 上拉不失效! 自己人为加添10K电阻也一样 排除上拉问题  怀疑芯片问题 芯片内部拉低 把芯片摘了 供电阻值回正常  开启脚位3.3v 芯片在LA-5751P 上面找到一个芯片型号不一样 但是芯片定义一致的 饿死胆小的 撑死胆大的 直接摘下替换OK
再次上电回归最原始的暗屏!拆除屏框 把高压条拔了 点灯管 一点都不亮 灯管坏了 更换灯管就OK了!
维修到此结束!

----跳跃式维修 可以节约时间 也可以遗漏问题点 如果有时间的话 还是按部就班的来
                                                                                                 ---- ID:q759315349

                                                          谢谢观看

网友:
楼主技术很熟练

网友:
饿死胆小的 撑死胆大的。。。 你那同行就是  哈哈哈

网友:
修个暗屏能把时钟芯片搞坏,这同行也是人才

网友:
估计呼死你平的时候没断电

网友:
修的好,学习了

网友:
手上短路了吧

网友:
这个怎么会把时钟芯片搞坏呢

网友:
这个真的666,没点基础修不好,点赞

网友A:
楼主这种同行扩大故障的,一般收一份还是两份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种同行扩大故障的,一般收一份还是两份钱?

收150RMB

网友:
凭感觉跳跃式也是可以的,毕竟有经验。

网友:
挺低啊,辛苦了。

网友B:
楼主技术看牛啊,给你加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看牛啊,给你加分啦!

谢谢!修板累 发帖更累!

网友:
每次看LZ的都能学到东西

网友:
又是带电插屏吧

网友:
加好友要验证

网友:
难怪同行敢瞎搞,原来有你这样的后台撑腰啊。。

网友:
楼主技术很牛B

网友:
楼主用心啊,自叹不如

网友:
值得学习,思路清晰。

网友:
你的同行是个人才

网友:
一般都是 EC烧了,这个没想到

网友:
楼主修机器6  这帖子排版也6  你那同行也是人才

网友:
时钟芯片坏我第一次见··可能是上家搞坏的··

网友:
修机思路不错!加分支持下!

网友:
现在做维修的新手太多了

网友:
楼主技术娴熟,帖子也写得不错,加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