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M-SE2L PCI-E A13 A14 电压1.6伏是正常的吗

楼主(2016-09-02):
G41M-SE2L PCI-E A13 A14 电压1.6伏是正常的吗 主板不跑码,复位灯长亮,  测得其它电压正常,是不是时钟坏了?

网友:
肯定不对啊,,看时钟吧

网友:
pci-e.a13.14脚是0.4几伏吧,pcib16脚是1.6伏

网友:
这电压不对,正常为0.4V左右,楼主可测一下PCI的B16.....

网友:
先测时钟吧

网友A:
A13  A14的电压  是0.4左右正常   1.6偏高了  查下从哪来的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我再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13  A14的电压  是0.4左右正常   1.6偏高了  查下从哪来的

直接跑到时钟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跑到时钟芯片了

换个时钟芯片再看看

网友B:
RTM875T-587用什么形号可以代换呀,谢谢版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TM875T-587用什么形号可以代换呀,谢谢版主

时钟芯片   代换的少  都是原型号代换的   没有同样的坏板吗  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芯片   代换的少  都是原型号代换的   没有同样的坏板吗  拆一个

没有, 有块G31MES2C的,但形号对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芯片   代换的少  都是原型号代换的   没有同样的坏板吗  拆一个

那块G31有时摸下南桥的背面能跑码, 但卡54代码, 有时能显示LOGO,卡着,这样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C:
复位不正常 看看时钟正常不

网友:
直接换个时钟试试 时钟坏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复位不正常 看看时钟正常不

把G31的时钟换到G41上,跑C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G31的时钟换到G41上,跑CE

开机就跑ce吗

网友:
是的开机就跑ce吗

网友D:
正常0.4  换个时钟看看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0.4  换个时钟看看把

把G31的换上了,正常0.40V了,但不跑码或直接CE

网友:
是的,有时开机就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3  A14的电压  是0.4左右正常   1.6偏高了  查下从哪来的

主板已经修好,是时钟的问题,用G31的代换跑CE,是因为大意没焊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复位不正常 看看时钟正常不

主板已经修好,是时钟的问题,用G31的代换跑CE,是因为大意没焊好.谢谢

网友B:
谢谢各位大师的帮忙,主板已经修好,是时钟的问题,用G31的代换跑CE,是因为大意没焊好. .......在论坛里看到,有好多都是跑CE的, 跑CE在检测各大电压正常的情况下,不一定是桥的问题, 要重点考虑时鈡,,有的贴子里版主说按没跑码来修是对的..希望论坛里有这样的情况的同学都能看到

网友E:
电压1.6不正常,应该有个是3.3

网友:
不正常,应该是0.4V,查时钟芯片的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大师的帮忙,主板已经修好,是时钟的问题,用G31的代换跑CE,是因为大意没焊好. .......在论坛里看到, ...

谢谢分享经验总结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已经修好,是时钟的问题,用G31的代换跑CE,是因为大意没焊好.谢谢

换时钟芯片就好啦   恭喜 恭喜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电压1.6不正常,应该有个是3.3

时钟电压3.3?  你确定你不是来逗的吗

网友F:
GA的板,时钟坏得多……。今天用了ICS的。尾数587的代换成功……

网友:
楼主很细心   值得学习啊 维修就是要有楼主这种精神才能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GA的板,时钟坏得多……。今天用了ICS的。尾数587的代换成功……

我的代换可以亮机,但总线不对,2.6G的U 只有1.7G

网友B:
引用 网友F:
GA的板,时钟坏得多……。今天用了ICS的。尾数587的代换成功……

返修了,我的代换亮机但CPU锁定有1.7G, 外频好低

网友:
还是电压高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时钟电压3.3?  你确定你不是来逗的吗

时钟1.6正常,复位1.6正常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返修了,我的代换亮机但CPU锁定有1.7G, 外频好低

型号是:ICS 96PRS587EGL

网友:
引用 网友F:
型号是:ICS 96PRS587EGL

我的也是这样的型但用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型号是:ICS 96PRS587EGL

只有刷F6的BIOS才能开机,别的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只有刷F6的BIOS才能开机,别的不行

昨天刚换完…………因为在GA同的型号的主板看到也是这个ICS的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昨天刚换完…………因为在GA同的型号的主板看到也是这个ICS的时钟……。

这就怪了我的主板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时钟1.6正常,复位1.6正常吗?

PCIE    的A13  A14脚是什么脚  搞清楚了再来跟我说   另外楼主有说到复位?  时钟都不正常  复位肯定没有啊  你跟我扯啥呢    PCI的  B16脚时钟电压才是1.6   能不能谦虚点

网友:
不正常  正常是0.4---0.5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昨天刚换完…………因为在GA同的型号的主板看到也是这个ICS的时钟……。

真的还有网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