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理解 阿

楼主(2016-09-02):
各位有谁可以解释下

网友A:
好像是与门,全1出1

网友B:
1.2脚都是高电平,那4脚是多少,4脚的电压又怎么解释,那位高手给解释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脚都是高电平,那4脚是多少,4脚的电压又怎么解释,那位高手给解释下

与门电路,1,2脚都为高4才输出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与门,全1出1

那1.5V上啦怎么理解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1.5V上啦怎么理解啊

与门只是在1 2脚全为高时,4脚才会开漏输出,意思就是放开它,原本是什么电平跟与门没有关系,它原来是高就是高,是低就是低,

当1脚与2脚不同为高电平时,不管4脚上的电平信号是高还是低,与门始终拉低它,摁住不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与门电路,1,2脚都为高4才输出高..........

在1.2都为高的话,Q1 的G基也为高的话,4脚会是多少电压,麻烦大哥解答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与门只是在1 2脚全为高时,4脚才会开漏输出,意思就是放开它,原本是什么电平跟与门没有关系,它原来是高就是 ...

开漏就是没有电压了阿  是吗

网友E:
全高出高  经1.5上拉  送到后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1.2都为高的话,Q1 的G基也为高的话,4脚会是多少电压,麻烦大哥解答下,谢谢

G如何理解须看手册,正常的与门中无此G..........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全高出高  经1.5上拉  送到后极

还是版主说话果断,好理解,,谢谢

网友:
从新回炉看一下门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脚都是高电平,那4脚是多少,4脚的电压又怎么解释,那位高手给解释下

4脚开漏输出

网友:
4应该为高把

网友:
当 SYSPWOK和另外一个PG为高4脚就会输出高电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