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楼主(2016-09-02):
联想B460认不到有线无线,换了2个南桥,刷了BIOS 还是一样,求助!

网友:
先刷BIOS 查网卡电路正常不

网友:
可能其中一个不正常影响的,不可能两个都不行的,以前我也碰到过这种

网友:
试没试过F9  F10

网友:
网卡的条件都测量没?

网友:
时钟查过没有

网友:
你插个外接的有线网卡 和无线网卡看能不能用 判断是不是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