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193W通病 快速解决办法

楼主(2016-09-02):
这个显示器通病接VGA黑屏 或亮一下黑屏。驱动板上Q110 Q111不良。直接把这俩三级管干下来。再背面加个1117 1.8。飞根先到电容OK。不用找三极管代换了。

网友:
1.8V电压的问题,,,,,,,

网友A:
个头这么大  不影 响安装吗

网友:
线这么细,,不能找根大点的么,看着担忧啊

网友:
又是1.8v,出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头这么大  不影 响安装吗

安装完全没有问题。正在拷机中。

网友:
线太细了吧还不弄粗点的

网友:
找三极管也不费事吧

网友:
确定是通病吗

网友:
找个小点的1117,应该更好安装,哈哈

网友:
很好的经验呀.谢

网友:
Q110 Q111是不是那种最小的贴片三极管。。。。

网友:
可以用那种小一点的1117,一般驱动板就是看下3.3V和1.8V

网友:
这个显示器确实容易出问题,明天找到板子试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一样的三极管 还真不好找

网友:
找一样的三极管好了  这个能找到

网友:
这个确实,我也是找个1.8V的管子接上去省事

网友:
  找个一样的换上不就得了吗

网友:
驱动板好少维修,一般都是修电源或高压部分多点

网友:
这方法不影响组装的话很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给张另一面的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用的漆包线,有点细

网友:
学习意思一下吧长见识

网友:
还是继续换同型号的吧

网友(2016-10-21):
1.8电压不出 会出很多问题

网友:
这样的MOS管,呵呵.

网友:
还未碰到这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