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23的3V不正常,锯齿状

楼主(2016-09-02):
这是电感两端示波器测量的现象
机器为B460
第一次遇到这种现象,求高人帮帮忙

网友:
电压也就是1V多点 此时待机0.06   机器偶尔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
块子旁边的通病处理过没有

网友A:
呵呵,尼玛楼上说得像做贼一样,够隐晦了。我也提醒下楼主,这个机器EC的哪啥,刷一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尼玛楼上说得像做贼一样,够隐晦了。我也提醒下楼主,这个机器EC的哪啥,刷一刷?

刷EC BIOS?

网友:
难道不是示波器问题?

网友:
3v线性吗,后级全换也没也几个件

网友:
搞得好像地下党接头暗号一样,你有没有测其它供电电感,有没有发现很类似?!

网友:
有没有遇到过的 真正懂的 说一说

网友:
更换滤波电容试一试

网友:
把3  5V一套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