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a87t 无法关机

楼主(2016-09-02):
其他全部正常 跑码亮机  就是无法关机  SLP 3  4 恢复低电平 PSON一直低电平主板无法断电 IO it8771e  请问IO还需要什么条件 PSON才会恢复高电平,IO已换  关机状态  全板供电时钟全部有  无复位 还可以正常触发跑码  请问是什么问题  BIOS已刷

网友A:
SLP 3 4低了后  IO收不到允许上电  就不会拉低PSON   这时PSON应该就会变为高了    查一下PSON所连的元器件 看看是不是哪个给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P 3 4低了后  IO收不到允许上电  就不会拉低PSON   这时PSON应该就会变为高了    查一下PSON所连的元器件 ...

断开所有  还是IO拉低  PSON经过一格330欧电阻到IO上   关机后 电阻两端都是0

网友B:
不能关机看一下WK这个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关机看一下WK这个信号

具体信号名称   估计 可能还是IO问题把  我手动改下 用S4来拉低PSON  在不改变时序的情况下  虽然有点难看  不过 解决了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具体信号名称   估计 可能还是IO问题把  我手动改下 用S4来拉低PSON  在不改变时序的情况下  虽然有点难 ...

应该不是他说的这个信号,WAKE。是网络唤醒,正常是关机后他会自动重启就查WAKE

网友:
查下关机时序

网友:
有一路时序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是他说的这个信号,WAKE。是网络唤醒,正常是关机后他会自动重启就查WAKE

额   改下电路  结果  不能上网了  直接恢复下  然后 再换个IO  解决了   版主 请问IT8771E能跟谁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