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手在吗,联想cm3a76me

楼主(2016-09-02):
vcc3_sb正常为3.3 ,实测1.1v, 是南桥出问题,还是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
测下对地值  先排除 有无短路  在查这个电压的来源

网友:
先测下对地阻值

网友:
打下阻值  看看呀

网友:
你是不跑马把  全版供电 都正常么?

网友:
你是不是量错了,桥上有1.1V的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