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 A -A 5 5 M - D S 2 维修一例

楼主(2016-09-02):
主板型号:G A -A 5 5 M - D S 2
故障:触发无复位

内存电压正常,CPU电压正常,VCC_SB 只有0.8V。

PU3A pin3 0.8V ,PR19 另一端   2_5LEVEL 只有1.8V

更换 Q2 431无果,更换 BC1 后 2.5V 正常了。

再次触发还是无复位,供电都已经正常了,查PG

技嘉的经典故障点 Q63 坏

故障排除,上电点亮

坚持每天记录  赚点积分吧

网友:
电容微短  拉低了 2.5   分压不正常

网友:
楼主好贴  2楼分析的精辟

网友:
有图配好思路,来钱就是快

楼主:
这个板还有两片 死不走代码的  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