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维修

楼主(2016-09-02):
板子外观完好,打值各大供电电感基本正常,小电感顺手点了下,点到KBC边上的两个小电感,短路,一看图纸情况不妙,板载CPU挂了,BGA换掉,再次打值,基本正常,上电待机0.01正常,不触发,测3、5V无,测芯片开启无,测其他条件正常,不想慢慢测了,秒换KBC,上电OK,此板维修结束

网友A:
各位路过的同仁给捧个分场吧,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路过的同仁给捧个分场吧,多谢了

下次多写点肯定有人捧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