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时序示意图

楼主(2016-09-02):
一、适配器1、2脚接地,5脚经过电阻R715和R237产生的ACDC_ID送给H8的第75脚作为适配器原插入检测信号;3、4脚为电源的正极,过F2产生DCIN_PWR20_F电压:一路加到P沟道的MOS管Q9的S极;一路过F5、D10产生VREGIN20电压再经过R413和R412加到U61的59脚为U61供电,同时VREGIN20又经过R522和R559分压后过R417加到U61的57脚BAT_VOLT来检测适配器的输入的电压,当电压达到门槛值时,U61会从61脚输出VCC3SW的线性电压,此时当U61的58脚TH_DET外接的热敏电阻没有开路等异常情况时,U61的46脚会开漏输出-PWRSHUTDOWN信号,并由VCC3SW过R1101上拉为高电平;第三路过D78、R363和R688给充放电管理芯片BQ24741的28脚PVCC提供电压,同时过R759、D84后,又经过R584和R227分压后,得到的电压加到5脚ACDET作为适配器的电压检测输入脚,当BQ24741前两个条件都正常时就会从13脚输出EXTPWR#低电平的适配器检测输出信号
二、H8在没有供电时,其142脚输出的DISCHARGE信号经下拉电阻R891下拉到地产生低电平的信号,过R229为DISCHARGE2送到Q61,从而Q61截止、Q107截止,DCIN_PWR20_F过R369加到Q51,使其导通,此时Q79的G极要是收到高电平的-PWRSHUTDOWN信号时,Q79也会导致通,那么DCIN_PWR20_F电压就会过R143和R145对地分压,得到6V左右的电压加到Q9的G极,使Q9完全导通在D极产生CV20的电压,一路送到N沟道的MOS管Q36的S极,并通过其体内的二极管产生小电流的DOCK_PWR20电压,过R380为VINT20的小电流的公共点电压;
三、待机芯片TPS51222在得到VIN供电,EN又收到高电平的-PWRSHUTDOWN信号后,就会从29、22脚分别输出VREG5和VREG3的线性电压/,3V的线性电压没有采用,5V的线性电压为VL5;VL5电压一路过R301加到Q65的G极,使Q65导通后S极上低电平适配器检测信号通过D极送到U42的71脚-EXTPWR
四、当PMH芯片U42得到VCC3SW的供电,70脚又通过R848上拉为高电平的SWPWR电源好信号,71脚收到适配器的检测信号后就会从60脚MON发出M1_ON的电压开启信号,一路通过R866和R405产生VCC5M_ON和VCC3M_ON信号分别送到待机芯片的EN1和EN2脚,来开启VCC5M和VCC3M的待机电压,待机电压产生后分别送到了U61和PCH;VCC5M_ON又分别送到U61的63和62脚3M_ON和5M_ON;
五、适配器的检测信号直接送到U61的3脚,与2脚的DISCHARGE共同加到内部的或门并经反向器产生高电平的DCIN_DRV信号在41脚,U61在得到各项供电后,会通过34脚自举升压36脚VCPIN28为高电压,自举升压24脚VDD15为13V左右的电压;在各项条件都正常又收到5M_ON\3M_ON时会从41脚输出28V左右的高电压过R238、R224加到Q36的G极使Q36真正的完全导通产生真正的大电流的公共点电压VINT20。
六、此外M1_ON的电压还会送到U61的10脚,从25脚输出DRV的驱动电压给Q103的G极,使VCC3M电压转变为VCC3FP电压
七、VCC3M产生后一路给H8供电,U61在检测VCC3M和VCC5M电压都正常后会从48脚M_PGS过R71输出MPWRG的待机电源好信号,一路给到PCH的RSMRST#,一路送到U42的52和69脚,U42在收到MPWRG信号后就会从39脚EC_RST# 输出信号分别到H8的8和27脚,给H8提供复位信号,H8在得到VCC3M的供电时,Y4就会起振,在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时,H8就读取自身的程序,为配置脚位。
八、PCH在VCCSUS3_3\V5REF_SUS,32.768KHz起振,收到RSMRST#后, 先发出SLP_LAN#信号给U42,U42再发出VCCLAN_ON信号,一路给U28开启VCC1R05LAN电压,一路给U61后再从U61发出VCC3LAN_DRV电压过R976加到Q69的G极,Q69导通使VCC3M转变为|VCC3LAN电压;另外PCH在待机正常时,还会发出一个待机应答信号SUS_PWR_DN_ACK给U42,U42回应给PCH一个AC_PRESENT适配器检测信号,然后PCH会发出现SLP_M#给U42,U42发出现AMT_ON给U61,U61输出升压后的高电压信号AMT_DRV导通Q96产生VCC1R05AMT电压,并经过R210和R496分压后送到U80的电压检测脚,正常后U80输出MEPWRGD给PCH的MEPWROK脚。
九、电源开关的触发引脚由VCC3M电压通过R865上拉为高电平,当按下开关后,会有一个高低高的脉冲触发信号过D1和D76给到H8和U42;当H8的23脚收到触发信号后,会从33脚输出PWRSW_EC给到PCH的PWRBTN#,通知PCH进入开机状态。

以上文字为此板的待机和触发部分,仅供大家参考!!!
北京鹏达科技------高云鹏
2016.9.2

网友:
密密麻麻的。晚上慢慢看

网友(2018-03-30):
thanks for support ... and sharing this page

网友:
时序图画多了就知道,信号少,图看起来就流畅,字大,图看起来一目了然。

网友(2020-07-12):
谢谢分享与分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