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解id锁,,换硬盘换基带换码片~~~

楼主(2016-09-02):
5s解id锁可以用4s基带和码片么?

网友A:
应该不通用吧

网友:
肯定不能用的吧     苹果比较严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通用吧

嗯,有点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通用吧

不通用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不可以互换,不通用

网友:
没有试过,应该不行

网友:
明显不能通用的撒

网友:
4s的基带和码片怎么能和5s的基带和码片通用?肯定是不能用的

网友:
苹果基带套件应该都彼此针对各个型号加密的吧?应该不能通用!

网友:
两代的东西  没有一件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绝对不可以的

网友B:
对应机型的套件才可以,只有5C的套件用在5S上可以,6代和6P套件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应机型的套件才可以,只有5C的套件用在5S上可以,6代和6P套件通用

嗯嗯,谢喽

网友:
不客气!有手机方面的问题以后可以咨询!

网友(2016-10-16):
不可以 5c的可以用 要改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