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5LD 2.3不过保护隔离,BQ25A

楼主(2016-09-02):
近段时间修过很多BQ25A问题的板子,今天也发个贴。好让自己往后修得更顺利些。要过保护隔离电压,必须具备一下几点:20针19V,6针2.4-2.8V之间(超过3V都不行),16针有6V线性电压,17针有13.7V左右升压。除此以外,公共点端不能有短路,就连充电MOS管也不能有问题(我这台就是充电上管相同,阻值30欧)。基本上就可以解决BQ25不过保护隔离问题,4针会输出24V电压驱动隔离场管导通。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能解释下吗,BQ25A是充电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能解释下吗,BQ25A是充电芯片吗

修笔记本的都知道这BQ25A是充电芯片吧,我晕

网友:
没人加点分吗?发个帖子还真蛋疼

网友:
希望能多写几个字。

网友B:
离加分还有距离

网友C:
做维修的都有这样经历就是条件都满足了却不一定正常的事

网友D:
最近遇到好几个不过保护隔离,换了充电芯片也不行。4脚就是不出电压,

网友:
三星机器保护的还是多

网友:
感谢楼主。以后遇到了作为参考

网友:
这芯片也没多少东西,几个条件都满足就可以了。写太多东西反而显得画蛇添足了,我们修机器也一样要简单见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维修的都有这样经历就是条件都满足了却不一定正常的事

那是客观条件没满足,只是主观满足而已,欠缺的条件没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离加分还有距离

长篇大作才能加分啊?论坛里很多精华贴都是垃圾灌水贴呢?毫无营养价值,只是因为发帖的有个好账号。所以我现在都很少发帖了。这个贴是因为最近修了很多BQ25A,而这台稍费点劲,让我连换了3个BQ25A不好后才查到问题的。所以就发了这个帖子,铭记一下。谢谢关注

网友E:
BQ是不是有很多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BQ是不是有很多假的?

不会啊,反正我没遇到过。BQ24725\BQ25A\BQ735都一样的

网友:
不好修呀 现在不好找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这台就是充电上管相同,阻值30欧
你这个具体故障是什么 你没说啊 是24v没出来 还是怎么

没什么说的,只是告诉大家这个芯片的测试点,在你们修到BQ25A公共点没电压的时候参考一下。看明白了没有,没必要把我个人维修的思路过程全些出来。

网友:
24V干嘛用的

网友:
驱动隔离电路导通,让公共点出19V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最近遇到好几个不过保护隔离,换了充电芯片也不行。4脚就是不出电压,

参照我列举的这几个条件去查就可以了。注意6脚ACSET电压不能高过3V

网友H:
保护 的问题挺多的哈,

网友:
其实就是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一般看数据手册有好几十页难以找出有用信息,楼主算是直接给大家找出了重要信息,方便了大家!

网友:
楼主讲的什么呀  就讲了两个条件

网友:
可修好了呀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是充电芯片么

网友:
我记得这个地方有一次没给电压也行

网友:
ba25a坏的少。。尤其是华硕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参照我列举的这几个条件去查就可以了。注意6脚ACSET电压不能高过3V

是AC DET,不是AC SET 无恶意,提个醒而已,毕竟做维修的要严谨,细心 ,帖子写的很详细,分析的也很透彻,给你加分咯

网友:
楼主这台换BQ25A的维修确实费些周折,一般都简单更换后直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AC DET,不是AC SET 无恶意,提个醒而已,毕竟做维修的要严谨,细心 ,帖子写的很详细,分析的也很透彻 ...

哈哈,英语没考过级,见笑了。哥们英语这么溜,当个外语翻译应该也是可以滴,修电脑太做贱了。开个笑话,没恶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什么说的,只是告诉大家这个芯片的测试点,在你们修到BQ25A公共点没电压的时候参考一下。看明白了没有, ...

道理我都懂 我只想看思路

网友:
好的,这个要赞

网友J:
学修笔记本快一年了,笔记本怎么拆的都不知道别说修了,怎么办呀哪位大神愿意收我为徒呀。

网友G:
我这台就是充电上管相同,阻值30欧
你这个具体故障是什么 你没说啊 是24v没出来 还是怎么

网友K(2016-10-25):
看到的太晚了 想加分加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到的太晚了 想加分加不了了

你的好意心领了,谢谢哦。希望能帮上忙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保护 的问题挺多的哈,

是的,有时候也挺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学修笔记本快一年了,笔记本怎么拆的都不知道别说修了,怎么办呀哪位大神愿意收我为徒呀。

拆装还不好说?到处都有想招拆装机的,我自己都不喜欢拆装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修到这个芯片,条件都正常,不充电怎么办

如果电池没问题,还不充电那肯定是芯片条件没满足啦。只是你的主观感觉条件正常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能把芯片工作时序写出来更好

只是简单说一下测试点而已。都说得明明白白的就没意思了,你懂得维修技术员相差毫厘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N:
感谢楼主,学习了

看来这帖子还是对大家有点用的

网友O:
好资料,不能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好资料,不能加分了

真的是好资料吗?就这贴才给加了14分,我都倒贴了。

网友:
看来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啊···

网友:
感谢楼主 下次遇到就方便多了

网友P:
楼主有没有测一下用适配器的时候ACOK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有没有测一下用适配器的时候ACOK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啊?

你会看图纸吧,标高电平当然是高电平啦。ACOK在公共点出电压以后才有的

网友:
很多这个芯片坏的

网友(2021-12-01):
确实遇到过充电芯片问题造成不开机,隔离不过,有时候加热下充电芯片好了,不行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