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集成显卡笔记本按开机键后红色灯亮一下又灭过两秒后又亮一下

楼主(2016-09-02):
海尔T6按开机键后红色灯亮一下又灭过两秒后又亮一下,经过10次左右这样现像后红灯就能长亮了等于开机运行但是屏没有显示是黑屏,键盘没有反应插U口键盘也没有反应的,风扇也转的,再按开机键能正常关机,但再马上开机就同前面的现像一样要10次左右才开机,我加焊过南桥和刷过BIOS也是一样,在NEC大电容并联一只3300UF的电容还是一样,这样是那里出问题?

网友:
电流跑多少, 测试下SMBUS 和EDID的波形。  确定下跑马跑到哪里了   或者是否跑马

网友:
大电容换了吧

网友:
你应该先把大电容换了,而不是并一个

网友:
放个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