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131 慧荣SM3267AB 量产经历

楼主(2016-09-02):
UV131 慧荣SM3267AB 量产经历分享

  手上的U盘掉了,淘了个 威刚 UV131 64G 3.0 的U盘,准备做个双启动。

下载慧荣 SM3267AB 量产工具

打开,扫描USB设备

设置 setting    密码 320 进入设置选项

make auto run 选择需要量产的 ISO 文件,点击 Start 开始量产,成功后会有绿色 OK 提示。重新拔插即可识别 USB-CDROM。

VID  和 PID 一定要改 ,不能用默认的,否则会造成量产以后,AMI BIOS 里找不到U盘 而无法用 USB-HDD 模式启动。由于事先不知道我没改,量产成功后发现 USB-HDD不能启动,决定再重新量产一次。

量产后还原过程:

点击 Debug   密码 1111 进入 Debug 模式

密码  1111 打开所有选项

Read flash ID 读取 ID信息
然后 Erase ALL 清除,进度条走完就可以关闭了。重插 U 盘 windows 可以认到 USB 设备,但是没有盘符,提示无媒体,(这里不用担心,U盘并没有坏,吓我一跳),直接上述重复量产过程即可。

量产完成以后,U盘剩余空间 可以做 USB-HDD 启动

楼主:
不知道图片为什么会重复!

网友A:
一直想做个量产,但没成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做个量产,但没成功过

我在xw上发过一个群联的量产工具  如果对应主控可以秒亮产

网友:
手上不很多坏U盘基本上只要厂家不给换就扔的的节奏量产听说过就是不会用楼主图文并茂不错学习一下去捣鼓试试。

网友:
有问题的U盆能做量产继续用呗

网友:
英语没学好,下载过很多量产软件,研究过很多u盘 没一个真正的会。

楼主:
群联  银灿  慧荣 这些主控都还比较好做,自己多弄几个U盘 玩玩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