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580-I5 D3掉电求助

楼主(2016-09-02):
据客户反应此机原来一条内存曹不能用,后来USB不能用,再到后来开机时显时不显,且显示后掉电,拆开主板发现是HM55的桥,独立的显卡,一代I5的U,先不管,直接加焊HM55,加焊后,开机正常显示,USB口也全部可以用了,但接上硬盘进系统到桌面前就掉电,不进系统不掉电,无奈之下,把HM55也换了,故障依旧,一气之下,把显卡也加焊了,最后刷了南桥的BIOS,结果一个鸟样,修到这里真心不想搞了,不知有没有朋友修到过此机此类故障的,希望给点思路,指点迷津为谢!

网友:
楼主检查5V转换成1.5V内存供电电路

网友:
好了的话加点分,我更有动力

网友:
继续刷个桥BIOS,按道理我了桥应该要好了,还有看看是不是哪里弄掉件了

网友:
先合成或X宝找个BIOS,故障一样不排除显卡引起掉电。

网友:
此机装XP系统就掉电,W7没事,走了一大圈弯路

网友(2016-10-04):
神舟的难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