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苹果, 帮我看看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楼主(2016-09-03):
能开机,,暗屏。。
3,4脚 20V。 6 -11脚 0.6V  18脚3.3V  哪儿个电压不正常啊?
现在就是暗屏了,浸过水!
---
---
--------

网友A:
进水一般是腐蚀断线。。。仔细检查进水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一般是腐蚀断线。。。仔细检查进水处

嗯 芯片腐蚀了, 还掉了个角。 擦擦以后就对地了。。准备换芯片! 。。这上面怎么看脚位啊?

网友:
查屏 19V供电 开启   还不行,接口加下焊, 还有屏里面的接口也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看14 21脚电压多少

网友:
学习中 一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