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到 e540 但这次是手贱!!

楼主(2016-09-03):
又接到e540 上次那个十开机两三分钟准时掉电最后在论坛里找了个原厂bios 刷上好了,这次遇到的是一个偶尔不触发(不长出现)i7 独显 放点coms电池开机正常 可能几个月出现一次   毕竟手里有原厂的本着对客户负责的态度 就直接把 bios给刷了 一对儿直接来 在刷之前犹豫了下最后还是手贱直接把原来的擦出没备份。。。。。。。。。。。就这样悲剧两天了刷完看电流有跳变最后停在0.87不懂 再也不亮了 至此刷了n个bios
了都一样 这机器去掉散热片就直接可以拆bios 所以其他东西都没动  下午的时候把硬盘拆下来 开机发现电流压根没跳变  开机0.78 不动 放上硬盘看似有跳变 。。。。。。忧伤 啊 有遇到的不 。。。现在下个图纸看看bios附近有没有掉件  对比图片 没有清晰的图片可以对比 。。。。

网友:
刷后用了两天应该不会是掉件了
找找其它原因吧

网友:
找个同型号主板对比下,看有没有掉件,不过按你说的,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找BIOS吧

网友A:
找个同型号的板,把BiOS读出来,备份,再刷上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同型号的板,把BiOS读出来,备份,再刷上去吧

找的原厂的 据说刷了不行的话可以排除bios
了   话说我只刷了bios 别的没弄啊

网友:
对比了吗,是不是掉件了。

网友B:
很有可能是掉件了

网友C:
恩,不是所有的E540的BIOS都是一样的!分生产年限的!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5629491你看这个!

网友:
那还是程序没找对吧,,,,,,,

网友:
找找其他问题  不会掉件 掉件不能开机了啊 是不是桥问题

网友:
这估计跟bios没关系了。

网友:
8楼给出了个链接方案,楼主可以试试,期待结果

网友D:
不要相信什么原厂BIOS,直接按版号下载一个BIOS,修改ME文件保存,再刷上去,保证亮机

网友:
这个机器不是南桥那方面容易出现问题吗?

网友:
可能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单一台机子 惨呀

网友E:
查一下其他地地方吧,别老纠结一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不是所有的E540的BIOS都是一样的!分生产年限的!
http://www.chinafix.com/ ...

我有原厂的bios
都是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能是掉件了

恩恩 就是掉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一下其他地地方吧,别老纠结一处

其他都查了 差点儿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相信什么原厂BIOS,直接按版号下载一个BIOS,修改ME文件保存,再刷上去,保证亮机

这机器真是奇怪 找到问题了是4m那个 第六脚 连得那个电阻原来掉过 直接用锡连得 我取得时候没注意没看到掉件

网友:
总结一下 这机器 我之前担心是bios掉件  所以挨个试 :2个都不放 电流0.15 只放一个 电流0.27 再放一个电流0.74 都有变化 被这个误解了 因为网上找高清图 实在找不到 所以就去检查别的地方
南桥下面有一块儿烫伤 就纠结在这儿了 差点儿干桥了    客户着急 今天来了个e440  对了下位置设计不一样 头大找到图纸 挨个脚看 最后发现 4m这个第六脚连得电阻没有 位置在4mbios正上方 无语 。。。。再刷原厂 bios 论坛有个  ok。。。

网友:
这游戏真是不能 熬夜打   干活没没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