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0声音不正常

楼主(2016-09-03):
一台联想G500笔记本,客户经常用耳机口放音乐,笔记本拿过来的时候就是插上音响左边有声音,右边声音特别小,不插音响。内置喇叭也是一样,求高手给个思路,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
是不是声卡的问题

网友:
楼主更新驱动试试效果

网友:
设置 驱动 声卡 就这几个吧

网友:
先软后硬,查驱动,更新下声卡驱动,如果不行,再换下接口,还是不行再查声卡条件,更换声卡芯片

网友:
喇叭没有问题吗